[求助] 4级差分环形振荡器设计问题

楼主(2024-04-18):
大佬们好,我最近刚从SMIC 40迁移到XMC 55的工艺上设计芯片,在搭完一个4级的差分环形振荡器后,试着仿了一下,结果发现延时直接乱套了,理论上周期除以8应该等于一个相位,但是仿真结果根本对不上,我的管子宽长比是按照SMIC 40的参数等比例设置的,但是40的仿真结果就很对,XMC55的就不对,请大佬救救!

下图为      单个传输门电路-单个差分电路-单个dealy模块-4级差分环形振荡器电路及其仿真结果

网友:
先把INV的延时调整成一样,这样你就知道XMC的管子大概差多少了,其他的参考INV调整就可以了

楼主:
你好,我单独把INV仿了一下,XMC 与 SMIC40都是一样的W/L,SMIC的延时是1.7ps,XMC是16ps

网友:
"理论上周期除以8应该等于一个相位"
oscillator output/8=T/8=哪个的相位?
相位和周期的单位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