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编译用verdi打开filelist看代码

楼主(2024-04-18):
明明所有模块都放到filelist了,但无论我怎么调整filelist的顺序,都总有一些模块是undefined module。这个Verdi的编译顺序应该跟filelist无关的吧

网友:
一些宏,或者加密的,或者ip黑核

网友:
如楼上所说,可能缺少了某些宏定义或者加密代码。是否指定-top的 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