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面积报告

楼主(2024-04-18):
请问各位大佬DC综合面积报告cell和reference有什么区别。查看设计中门的数量是哪一个呀

楼主:
请问门的数量是cell的值还是reference的值呀

楼主:
我理解的是reference是有多少种不同与或非门,但是这个设计的所有门数量是多少呀

网友:
所有门的数量是cell

网友:
number of cells: cell的总数量,也就是cell count
number of references: 使用了多少种 lib cell

都没法直接得出 gate count, 现在 gate count都是估算出来的:总面积/(驱动为1,两输入的nand gate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