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楼主(2024-04-18):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咋回事啊?

导入了台积电28nm的库,可是生成版图时出现这种状况,shift+f也没有用

导入了台积电28nm的库,可是生成版图时出现这种状况,shift+f也没有用

网友A:
没有attach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attach工艺库

是创建库的时候,attach到28nm的库吗?

我创建的时候attach到了,刚刚又重新创了个库也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attach工艺库

那这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attch

网友A:
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attch
然后选择工艺28n m的工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 Technology file manager -> attch
然后选择工艺28n m的工艺库

试过了 还是不行 是不是我搞的这个库有问题啊?

网友:
有display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