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默认设置下n9030B频谱仪测得VCO相位噪声在低于100kHz是平的,怎么解决?

楼主(2024-04-18):
对20GHz的压控振荡器进行相位噪声测试,DC偏置和信号线均bonding在PCB上,信号线用SMA头外接给频谱仪,开启仪器后,默认设置下n9030B频谱仪测得VCO相位噪声在低于100kHz是平的,是什么设置要调吗?怎么解决?

因为根据VCO理论,相位噪声低频偏处也是-20dB的滚降,不可能出现平台,麻烦有相关测试经验的前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怎么说呢,虽然我不太清楚结果到底正不正确,但是关于低频下VCO相位噪声这一点,实际上的相位噪声应当是洛伦兹分布,低频下就是平坦的,不过100kHz的频率下就平了好像是有点高,这一点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