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 notch filter传函分析

楼主(2024-04-18):
假设三个电容一样,传函是否为

这个SC notch filter是如何有陷波的作用?

楼主:
持续请教

楼主:
坛子大佬呢

网友:
我没有仔细算过,但是感觉按照SC电路按照电荷守恒写公式的话,分母的阶数一定比分子高,那这样写出来的函数化简是不是一定有一项是(pi*f/fs)/(sin(pi*f/fs)),这一项在输入频率远小于采样频率下可以被忽略,但是如果f=fs,这一项引起的增益是无穷大,有点疑惑

网友A(2024-09-09):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计算这个传输函数,ADI 2010年的JSSC也采用了这种notch filter
文章中给出了幅频响应的传输函数,其类似于sinc形式,但我没有啥头绪,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B(2024-11-08):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最近我也在计算这个传输函数,ADI 2010年的JSSC也采用了这种notch filter
文章中给出了幅频响应 ...

哪篇文章 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C:
在2,4,6...倍的CLK频率处有notch我记得是,和sinc函数一样,但推导我给忘记了。。。抽空试一试

网友:
Npath吗?推导我记得挺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篇文章 能共享一下吗

Y. Kusuda, "Auto Correction Feedback for Ripple Suppression in a Chopper Amplifier," in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45, no. 8, pp. 1436-1445, Aug. 2010, doi: 10.1109/JSSC.2010.20481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Y. Kusuda, "Auto Correction Feedback for Ripple Suppression in a Chopper Amplifier," in IEEE Journ ...

谢谢 我正在推到notch filter的传函  参考一下  貌似应该从Z域推导到s域  但是文章好像直接给的s域的结果 确实没看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2,4,6...倍的CLK频率处有notch我记得是,和sinc函数一样,但推导我给忘记了。。。抽空试一试 ...

mark一下

网友(2025-01-22):
好奇楼主推出来了吗

网友(2025-04-01):
楼主推出来了吗

网友(2025-11-11):
H(z)=(V_out (z))/(V_in (z) )=(C_1 z^(-1/2))/((C_1+C_2 )-C_2 z^(-1/2) )=C1C1+C2z12-C_2=C1C1+C21z12-C2C1+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