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各位大哥看一下,两级LNA,共栅和共源级联后增益为负,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04-18):
各位大哥 刚开始学设计LNA 想做一个NC的电路
前一级是一个共栅 仿真之后 增益和NF都正常
后一级是一个源简并 增益和噪声也是对的
但是用变压器一耦合级联 增益就变成负的了 不知道电路哪里有问题 忘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仿真的时候一直有这个WARNING不知道啥问题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WARNING (SFE-1131): Duplicate scope option `scalefactor' with scope `TopCircuit'. (using last value specified).
    WARNING (SFE-1131): Duplicate scope option `scalefactor' with scope `TopCircuit'. (using last value specified).
    WARNING (SFE-1131): Duplicate scope option `scalefactor' with scope `TopCircuit'. (using last value specified).
    WARNING (SFE-1131): Duplicate scope option `scalefactor' with scope `TopCircuit'. (using last value specified).

Time for Elaboration: CPU = 98.334 ms, elapsed = 98.335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1.93204 s, elapsed = 1.21886 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153 Mbytes.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WARNING (SPECTRE-17101): The value 'psf' specified using the 'checklimitdest' option will no longer be supported in future releases.

网友A:
会不会是transformer反了,我也是新手,之前做的LNA用的是cascode common source with inductive degene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transformer反了,我也是新手,之前做的LNA用的是cascode common source with inductive degenerat ...

应该没有 我刚才试了一下 增益-50db不知道怎么搞得

网友B:
级间匹配有处理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级间匹配有处理过吗?

没有 我看网上教程说gmax是不考虑匹配的情况下能达到的最大增益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先把电路调整好再进行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