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在init_design时出现error怎么解决?

楼主(2024-04-18):
error是 The 'index_2' is defined but its corresponding 'variable_2' is not defined。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影响后续使用吗?

网友A:
定义了'index_2',但没有定义相应的'variable_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了'index_2',但没有定义相应的'variable_2'

请问这种报错可以忽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报错可以忽略不

忽略了这个设置就不起作用呗,具体看你是哪个命令除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