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比特量化的sigma delta中的电流舵DAC

楼主(2024-04-18):
我想请问一下大神,假如我要做一个4比特量化的16位CTDSM,那么电流舵DAC的参数是如何确定呢?电流舵DAC计算W*L和输出阻抗的公式都跟DAC位数N有关,一般来讲下面几个图中的N都应该是4(M=2^4-1=15),但DAC的误差在反馈到第一级积分器前端的时候是不会被环路整形的,所以我不太清楚对于16位的ADC,其中的4位电流舵DAC的参数估计是按照N=4计算还是N=16计算。

网友:
蹲一个后续大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