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RC无法运行的问题,感谢各位大佬帮助

楼主(2024-04-18):
之前drc还可以跑,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跑不了了。出现了图1的报错。

Layout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
Please consult the transcript in the viewer window
但是图中可以看出,transcript窗口一片空白。我在ciw窗口看到了两个error如图2
试过删除cdslck文件的方法没有用,卡在这好久了感谢各位大佬帮助

网友A:
看virtuoso CIW 窗口报的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virtuoso CIW 窗口报的error

ciw里的error是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ciwMenuInit

*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home/eda/gongyiku/smic18bcdpe/SPDK018MS_and_BCD_1850100120200350400_OA_CDS_V1.13_REV0_0/smic18msbcd_1850100120200350400_oa_cds_v1.13_rev0_0/smic18bcdepi/../SMIC18_skillUtility/batchSetCDF.ile" at line 0

请问改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为啥要加载这个 il脚本?把这个加载的脚本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加载这个 il脚本?把这个加载的脚本去掉

你好!我把他无法加载的ile文件移除后,没有那个error了。但 layout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Please consult the transcript in the viewer window 的报错依然存在。

请问是和这个图片的内容相关么?

网友A:
你直接从virtuoso stream out gd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从virtuoso stream out gds呢?

谢谢你的回复。因为我有电路源文件,版图还没开始画,就重装软件解决了,618换成617,并养成了良好的使用软件习惯就没在发生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