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SRoute相关问题

楼主(2024-04-18):
请教一下路过的大神,Innovus在使用SRoute连接Block Pin的时候有些Block上的所有电源和地都没连上
报WARN(IMPSR-1254): Unable to connect the specified objects,since block pins of VDDD net were no found in the design. Check netlist or change the parameter value to include block pins in the design.

检查网表没有所有的Block都没有电源地的连接信息,在innovus中定义了globalNetConnection后有些Block可以使用SRoute连上,有些不可以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ock的lef lib里面电源地,有没有加power ground属性?

lef 有POWER和GROUND属性, lib的VDD 只有direction,三个block就只有flash能用SRoute的Block pin连上,其他两个RAM不行,报上面的WARN

网友B:
你这个net是“VDDD”吗,有没有可能是名字写错了

网友A:
block的lef lib里面电源地,有没有加power ground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net是“VDDD”吗,有没有可能是名字写错了

没有的,它就是这么命名

楼主:
三个block中,只有Flash能连上,另外两个连不上,报上述WARN,lef文件中电源地的pin属性有POWER和GROUND

楼主:
顶一下,路过的友友们有遇到相似情况的劳烦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