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upf在rtl仿真阶段的问题?

楼主(2024-04-18):
      小弟目前在学习upf,自己也根据当前的项目写了个粗略的upf文件,仿真主要是在rtl阶段。

      但是亲自写upf以及仿真后,有几个问题始终不明白,请群里的大神赐教:

      Q1: 低功耗仿真,是和常规功能仿真一起做,即rtl+upf+case这种方式,还是仅仅rtl+upf?我目前用uvm搭了平台进行功能仿真,我的理解是在验证环境里加上upf文件即可,但是查看波形和power domain hierarchy发现,power-related信号没有dump下来。

Q2 : power domain hierarchy为啥都是问号: ?

请问大神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低功耗仿真不需要case 激励,只是需要upf+rtl就行?抑或是我的upf写得有问题?

求大神指教,这几个问题卡了我好几天了

网友A:
是rtl+upf+case这种方式,想要dump带有Power的波形的话,要么直接是$fsdbDumpvars("+all"),要么就是把+all替换成+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rtl+upf+case这种方式,想要dump带有Power的波形的话,要么直接是$fsdbDumpvars("+all"),要么就是把+all ...

感谢回复!

这两个dump的选项我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verdi 导入upf就行

网友B:
仿真工具是哪一个?有没有加debug选项?只有debug选项是rwc才能加载波形。

网友:
VCS的话,-debug_access+all;irun的话,-access rw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工具是哪一个?有没有加debug选项?只有debug选项是rwc才能加载波形。

感谢大家的回复!这个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vcs没有加kdb这个选项,导致verdi读不到daidir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这个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vcs没有加kdb这个选项,导致verdi读不到daidir
...

噢噢噢,好吧,没想到是这个原因;加kdb还得带上lca,这也是一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