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DRC错误问题

楼主(2024-04-18):
请问一下,这个DRC错误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A:
可以在两边加上TAP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两边加上TAP cell

请问一下TAP cell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TAP cell是什么?

可以看看这个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7193.html

网友(2024-06-07):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个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7193.html

感觉怎么有点像衬底接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