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dummy抽rc 时序变差

楼主(2024-04-18):
timing快clean,用加了dummy的spef跑sta 。block 内部时序条数增加两万多条,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抽RC没报错。

sta反标正确。path上每一级的cap、transition 增加两三p,目前找不到具体原因

网友:
你确定是P?

网友A:
是不是先进工艺?

楼主:
每一级多两三p左右,总的加起来有负一百多p违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先进工艺?

是的,12nm,您也遇到过吗

网友B:
看看delta delay和Transition有没有增加? 加了dummy本身就是电容有影响,但是我们之前TN12差距也就是一条Path delay 10P的量级,不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delta delay和Transition有没有增加? 加了dummy本身就是电容有影响,但是我们之前TN12差距也就是一条P ...

增加了,基本每一级都加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12nm,您也遇到过吗

12nm,那就是比较正常的,加完dummy,cap变了,所以一般12nm及其一下都是带着dummy来修时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nm,那就是比较正常的,加完dummy,cap变了,所以一般12nm及其一下都是带着dummy来修时序的。 ...

ok 感谢答复

网友C:
PR 中最好带virtual dummy一起跑,优化带dummy时序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 中最好带virtual dummy一起跑,优化带dummy时序路径

这个需要怎么设置呢,我是innovus出gds生成的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