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第一次比较后DAC建立误差很大

楼主(2024-04-18):
sar adc中第一次比较后DAC建立误差很大。上极板采样,查看了转换时的下级板电压都很正常。本来应该建立的差值为500m的,但是只到487,少了13m,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呢、是寄生电容的问题吗,比较器的输入对管尺寸也挺小了

网友:
都上级板采样了,有点误差不是正常么

网友:
上极板采样,第i未实际建立的电压差值=第i位切换电容/采样总电容*vref,采样总电容=CDAC总电容+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