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电流源中电阻为什么用P+电阻温度相关性更低?

楼主(2024-04-18):
如题,仅仅看温度相关性的话,P+电阻甚至要比analogLib里的电阻效果要好。

有没有人教教孩子

P+电阻仿真

P+电阻仿真

res电阻仿真

res电阻仿真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这种自偏置电流源在原理上是正温度系数,估计是你的工艺模型中P+的电阻也是正温度系数,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温度系数,因此整体温度系数会更好一些。

楼主:
res电阻仿真放错了,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偏置电流源在原理上是正温度系数,估计是你的工艺模型中P+的电阻也是正温度系数,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 ...

这种自偏置电流源在原理上是正温度系数”,这个具体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自偏置电流源在原理上是正温度系数”,这个具体怎么看

个人认为非常粗略地来说,看右下角的负载管Id正比于μ,μ与温度呈正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非常粗略地来说,看右下角的负载管Id正比于μ,μ与温度呈正相关
...

谢谢指教,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自偏置电流源在原理上是正温度系数,估计是你的工艺模型中P+的电阻也是正温度系数,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 ...

谢谢指教,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