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环形振荡器时出现的关于input.scs的问题

楼主(2024-04-18):
采用常用的反相器制作的环形振荡器,使用电流源控制频率,观察电流对振荡频率的影响,做电流的参数扫描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The netlist is up to date.Time taken to compare the design with netlist: θ.θs
INFO (ADE-3069):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log filesaccessible from the Simulation -> Output Log menu.Simulation unsuccessful during parametric sweepStopping parametric simulation...
INFO (ADE-3072): Simulation is stopped by user. Simulation results may not be complete.lWARNING (OCN-6040):
The specified directory does not exist, or the directory does not contain valid PSF results.Ensure that the path to the directory is correct and the directory has a logFile and PSF result files.lThe simulator output is in the file "/root/simulation/osc_3_inv_ringing_ctrl_sim/spectre/schematic/netlist/paraplot-sim-out".Parametric simulation failed for first point.

Frror found hy sn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874): "input.scs" 54: Unexpected end of line.

然后查看 "input.scs" 54行 是 ic va=
input.scs文件如下:

// Generated for: spectre
// Generated on: Apr 18 05:33:31 2024
// Design library name: osc_v1_sim
// Design cell name: osc_3_inv_ringing_ctrl_sim
// Design view name: schematic
simulator lang=spectre
global 0
parameters vcc=1.8 idc=5e-06
include "/root/project/PDK_CRN65LP_v1.7a_Official_IC61_20120914/models/online/2.5V/spectre/toplevel.scs" section=tt_lib

// Library name: osc_v1_sim
// Cell name: inv
// View name: schematic
subckt inv gnd vdd vin vout
    M0 (vout vin gnd gnd) nch_18 l=260.0n w=1u m=1 nf=1 sd=310.0n \
        ad=2.3e-13 as=2.3e-13 pd=2.46u ps=2.46u nrd=0.155 nrs=0.155 \
        sa=230.0n sb=230.0n sca=0 scb=0 scc=0
    M1 (vout vin vdd vdd) pch_18 l=260.0n w=2u m=1 nf=1 sd=310.0n \
        ad=4.6e-13 as=4.6e-13 pd=4.46u ps=4.46u nrd=0.0775 nrs=0.0775 \
        sa=230.0n sb=230.0n sca=0 scb=0 scc=0
ends inv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 Library name: osc_v1_sim
// Cell name: osc_3_inv_ringing_ctrl_sim
// View name: schematic
I5 (gnd vdd net6 net5) inv
I4 (gnd vdd net7 net6) inv
I3 (gnd vdd vd net7) inv
I2 (net020 net012 vc vd) inv
I1 (net020 net012 vb vc) inv
I0 (net020 net012 va vb) inv
V1 (gnd 0) vsource dc=0 type=dc
V0 (vdd 0) vsource dc=vcc type=dc
IPRB0 (va vd) iprobe
M2 (net03 net03 gnd gnd) nch_18 l=4u w=4u m=1 nf=1 sd=310.0n ad=9.2e-13 \
        as=9.2e-13 pd=8.46u ps=8.46u nrd=0.03875 nrs=0.03875 sa=230.0n \
        sb=230.0n sca=0 scb=0 scc=0
M1 (net020 net03 gnd gnd) nch_18 l=4u w=4u m=1 nf=1 sd=310.0n ad=9.2e-13 \
        as=9.2e-13 pd=8.46u ps=8.46u nrd=0.03875 nrs=0.03875 sa=230.0n \
        sb=230.0n sca=0 scb=0 scc=0
M0 (net011 net03 gnd gnd) nch_18 l=4u w=4u m=1 nf=1 sd=310.0n ad=9.2e-13 \
        as=9.2e-13 pd=8.46u ps=8.46u nrd=0.03875 nrs=0.03875 sa=230.0n \
        sb=230.0n sca=0 scb=0 scc=0
M4 (net011 net011 vdd vdd) pch_18 l=4u w=8u m=1 nf=2 sd=310.0n ad=1.24e-12 \
        as=1.84e-12 pd=8.62u ps=16.92u nrd=0.019375 nrs=0.019375 sa=230.0n \
        sb=230.0n sca=0 scb=0 scc=0
M3 (net012 net011 vdd vdd) pch_18 l=4u w=8u m=1 nf=2 sd=310.0n ad=1.24e-12 \
        as=1.84e-12 pd=8.62u ps=16.92u nrd=0.019375 nrs=0.019375 sa=230.0n \
        sb=230.0n sca=0 scb=0 scc=0
I8 (vdd net03) isource dc=idc type=dc
C1 (net011 gnd) capacitor c=1p
C0 (net03 gnd) capacitor c=1p
ic va=
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reltol=1e-3 vabstol=1e-6 iabstol=1e-12 temp=27.0 \
    tnom=27 scalem=1.0 scale=1.0 gmin=1e-12 rforce=1 maxnotes=5 maxwarns=5 \
    digits=5 cols=80 pivrel=1e-3 sensfile="../psf/sens.output" \
    checklimitdest=psf
dcOp dc write="spectre.dc" maxiters=150 maxsteps=10000 annotate=status
dcOpInfo info what=oppoint where=rawfile
tran tran stop=2u errpreset=conservative write="spectre.ic" \
    writefinal="spectre.fc" annotate=status maxiters=5
finalTimeOP info what=oppoint where=rawfile
modelParameter info what=models where=rawfile
element info what=inst where=rawfile
outputParameter info what=output where=rawfile
designParamVals info what=parameters where=rawfile
primitives info what=primitives where=rawfile
subckts info what=subckts where=rawfile
saveOptions options save=allpub

因为要起振,所以给va设置了收敛辅助付了初值0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初值没写进去吧,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值没写进去吧,语法错误

有点奇怪,我之前在收敛辅助设置了初始值为0,但是最后生成的scs这个地方就老显示没有,后面手动向scs里付初值0,温度参数仿真能行,但另一个参数就不行了,手动输入0也不行,一直提示出现这个问题,最后将收敛辅助修改为0.0001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