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RC低通滤波器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4-04-18):
该电路结构为8bit电阻串DAC(产生交流电压)+二阶RC低通滤波器(平滑阶梯)+串联电容(电压转电流)

问题是最后的输出电流纹波较大,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调整?
电阻串电阻为500欧姆,滤波器截止频率为10kHz。

楼主:
滤波器三个电容分别为1p、14p、60p

楼主:
我发现增大滤波器中的C可以消除纹波,但是截止频率降低;为了提高截止频率,减小R,这样又导致分压少,充电慢,起步慢,而且输出电流又有纹波;然后又减小DAC电阻串的电阻,但是纹波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