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xl中emx仿真报错

楼主(2024-04-18):
在metal1 drawing 打了pin和lable,用emx仿真报错如下图,相关资料比较少,故求助各位前辈,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pin pri_m没标好,EMX没识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in pri_m没标好,EMX没识别到

pin是这样打的,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