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变压器电感值、Q值为负

楼主(2024-04-18):
EMX对65nm 的变压器仿真,仿真出的电感值、Q值以及K都是负值,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EMX仿真设置

EMX仿真设置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变压器版图

变压器版图

楼主:
好像问题解决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之前一直报错可能是电感所在的库没有连接到generic65
C:\Users\LHD\Desktop\1C:\Users\LHD\Desktop\2

网友A:
大佬是怎么将电感所在的库连接到generic65的啊,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B:
你这个变压器看着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是怎么将电感所在的库连接到generic65的啊,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CIW窗口—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然后选择你的库和工艺库就行,我不确定这个能不能解决EMX仿真的问题,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变压器看着好奇怪

用一个AI工具生成的,电感布局确实有点怪

网友C(2024-08-19):
兄弟,仿真时所用的generic65.proc文件是EMX自带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仿真时所用的generic65.proc文件是EMX自带的那个吗?

自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AI工具生成的,电感布局确实有点怪

哈哈,是坛子里经常做广告的那个工具吗?

网友C:
EMX自带的那个.proc文件怎么在电磁仿真时有些金属层识别不到呢?不知道如何修改.proc文件,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2024-11-26):
这个工艺是65的吗?其他工艺下的proc文件如何编写呢?

网友D(2025-04-12):
朋友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一开始用AI生成的电感是定义在M2层的,仿真数值正常,一旦换到M9层,感值和Q就变成了负数,不知道是不是proc文件的问题,我用的是emx自带的generic65,有其他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

请问此处的图二从哪里看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一开始用AI生成的电感是定义在M2层的,仿真数值正常,一旦换到M9层,感 ...

请问您解决了吗,跟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解决了吗,跟您一样

我这边现在没问题了(具体怎么解决的忘了...),用的就是自带的generic65文件。你可以看一下EMX gdsview各金属层层连接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解决了吗,跟您一样

不好意思刚刚才看到,我记得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我记得我应该按之前老哥的建议重连了工艺库,然后就好了?这个问题出的和解决的都挺诡异的,可能多保存重开几次会好吧,具体过程因为太诡异了我也不能完全说清楚,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2025-07-23):
有没有大佬知道博主发的图二是在那个界面上选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大佬知道博主发的图二是在那个界面上选择呀?

图2是EMX仿真变压器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X自带的那个.proc文件怎么在电磁仿真时有些金属层识别不到呢?不知道如何修改.proc文件,你遇到过这种 ...

研究了一下,.proc文件中金属层的命名要和PDK里testfile里的金属层对应上

网友:
想请教一下,你的电感值是怎么仿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