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中怎么生成一个锯齿波

楼主(2024-04-18):
如何用电源生成一个锯齿波

网友:
用analogLib里面的vpwl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A:
vpwl源加上“repeat”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
vpulse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wl源加上“repeat”选项就可以了

这个选项在哪儿,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在哪儿,谢谢

不好意思搞错了,Hspice中才叫repeat,spectre里面叫pwlperiold(或者UI里面叫Periold of PWL),如图: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搞错了,Hspice中才叫repeat,spectre里面叫pwlperiold(或者UI里面叫Periold of PWL),如图: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