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线下面可以走信号线嘛

楼主(2024-04-19):
在模拟layout电源线下面是不是尽量不要有block得信号线啊

网友:
信号线如果可以忍受金属电容耦合可以

网友:
不是不能有,看这个线的作用,主要是寄生电容(串扰)和应力的影响,

网友:
高频匹配时钟也要考虑

网友:
相邻层不是正交走线吗?短的交叠是允许的

网友:
电源线下为什么不走地线呢,天然的de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