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TCH UP的原理都是一样,无论是高压低压,CMOS,BCD....

楼主(2024-04-19):
胡言乱语一下:
原理很简单,bjt的触发、放大,但是要掌握它需要了解:
载流子,多子,少子,漂移,扩散,寄生bjt,能引发lu的寄生bjt,bjt工作原理,寄生电阻........,要掌握这些,还要掌握能带,禁带,导带,迁移,产生、复合...............

这些很难几句话讲清楚,于是大家总结了各种各样的rule:

AA space, double guard ring,高压时要这样,要那样.....................
这些都是从原理来的

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后,LU就像庖丁刀下的牛..........

网友A:
个人觉得对于LATCHUP,只要能看懂版图,看得懂截面图,看得懂电路原理(两个bjt加两个res,再加一个电源和地),基本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对于LATCHUP,只要能看懂版图,看得懂截面图,看得懂电路原理(两个bjt加两个res,再加一个电源和 ...

对的

加上两个bjt之间载流子的扩散和漂移路径,LU不难

网友B:
看似说的很有道理,其实没一句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说的很有道理,其实没一句有用的

确实没有用~~~如果你追求的是“怎样做”,而不是“为什么”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用~~~如果你追求的是“怎样做”,而不是“为什么”的话。

知识的积累是阶段性的,得先明白是什么?才会明白为什么?
你这篇帖子高谈阔论一堆专业名词,然后来一句 “这些很难几句话讲清楚”,意义是什么?LU是什么都没讲清楚
你还不如直接说如果你精通半导体的所有知识,你就会明白LU的原理了,少打几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识的积累是阶段性的,得先明白是什么?才会明白为什么?
你这篇帖子高谈阔论一堆专业名词,然后来一句  ...

您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识的积累是阶段性的,得先明白是什么?才会明白为什么?
你这篇帖子高谈阔论一堆专业名词,然后来一句  ...

兄弟,我只是列了LU相关必需的知识点

半导体知识点多如牛毛~~~~~~

网友C(2024-06-17):
那是你没遇到过10多个不同电压的电源的在同一芯片吧,很多N年经验的人都不敢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没遇到过10多个不同电压的电源的在同一芯片吧,很多N年经验的人都不敢说简单 ...

再多的电压在一起,也要满足LU的条件才会发生LU:合适的BJT,压差,扩散路径,漂移区的电阻。

所谓庖丁解牛,庖丁是多年解牛,从而熟练。了解牛体结构,无需多年经验,一样可以“庖丁解牛”。
那么要破坏LU,在掌握LU根本基础上,只需要根据不同case情况在其众多条件中解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
20年经验就一定比2年经验厉害吗?

网友D:
等你了解透了这些知识和原理后,你就会发现,然并卵~~~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算卦,烧香,拜佛,再加上一通貌似讲得通的分析,一通乱改。
最后过不过,看拜的是哪尊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你了解透了这些知识和原理后,你就会发现,然并卵~~~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算卦,烧香,拜佛,再加上一通貌似 ...

哈哈哈,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了解透了这些知识和原理后,你就会发现,然并卵~~~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算卦,烧香,拜佛,再加上一通貌似 ...

不是然并卵,是你在扯卵

没了解透就好好了解,还最后的办法是拜佛.............

网友(2024-08-15):
要做好,需要知识的积累,经验,时间等等。
现实项目中总是会缺一些,这个时候很多选择,决定就可能基于一些所谓的经验积累和rules
当然有些信息foundry也不会Open,也没cover到,信息不足也可能导致无法进行深层次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