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等效模型

楼主(2024-04-19):
请问32768Hz的晶振等效模型怎么搭建,我下载了晶振的参数资料,根据里面的参数设置,发现振不起来,不清楚为什么,其中动态电容C1=4.4fF, 静态电容C0=1.2pF,等效串联电阻70K,负载电容CL=7pf。

网友A:
等效串联电阻70k太大了 一般是几十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效串联电阻70k太大了 一般是几十左右

晶振规格书里ESR是70K   ,我换成几十Ω,还是振不起来,我的等效电感算出来是5.36KH,是不是电感给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效串联电阻70k太大了 一般是几十左右

我降低了仿真精度,发现就可以振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