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荷泵静态电流问题

楼主(2024-04-19):
  求助各位大佬!本小菜鸟搭建了一个半周期电荷泵,具体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在仿真中发现如果将电源电压从2.7V变化到4.7V再变化到2.7V,在两次2.7V中,电荷泵的电流就会有较大的改变。
       通过仿真发现是电荷泵2个开关管的栅极电压从原来的2.2-4.6V变到了4.0-6.6V,导致P管没能开启,电流本来应该走P管到VCP上,结果只能走N管倒灌回了电源VM上。

请问怎么会这样呀?应该怎么解决呀?谢谢谢谢大家!!!

楼主:
C:\Users\XTX\Desktop仿真图片太大了放不上来

网友A:
因为你的C2上极板只能充电不能放电呀,一旦充电到4.7v,即便电源电压降下来,C2存储的电压也降不下来了;增加一个往电源放电的通路,在C2下基板为低时往电源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C2上极板只能充电不能放电呀,一旦充电到4.7v,即便电源电压降下来,C2存储的电压也降不下来了;增 ...

果然!我也试着把C2的电容值减小很多,也有效果!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