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IR仿真的tran仿真结果与普通tran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24-04-19):
如题,题主在仿真EMIR的时候,按照正常流程添加了dspf文件进行瞬态仿真,EMIR流程是跑通了,但是使用dspf文件进行瞬态仿真的结果与使用原始电路直接进行仿真的瞬态波形完全不一致,有认识的大佬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谢谢!

楼主:
就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好让小弟自己去试一下

网友A:
可能是dspf文件和原始电路功能不对应,是否是同一个电路抽出来的ds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dspf文件和原始电路功能不对应,是否是同一个电路抽出来的dspf?

是的,特意检查过这个问题。
我的仿真是在常温下仿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温度偏差一般影响电路的性能,功能应该影响不大。可在原始电路仿真的simulation file设置中添加dspf文件,测试dspf是否正确

楼主:
问题解决了,EMIR的rule只给了高温下的参数,谢谢大家

网友(2024-07-11):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EMIR的rule只给了高温下的参数,谢谢大家

大佬,我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这个em techfile里给的是25度下的参数吗,还是11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