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口的ESD管P管为啥不用隔离管

楼主(2024-04-19):
如图所示,实际项目中的一个IO口的ESD设计,N管用的esd带iso的ggnmos,但P管用的是普通5v的gdpmos,P管不用esd管我知道是因为P管不需要LDD注入,热载流子效应很低。但N管用的是ISO的管子(这里是为了防止在ESD时候,往psub注入电流么,这里带ISO是为了保护PSUB么,也看过好多设计都是不带ISO的,也不怕esd时候往衬底注入店电流,这里为啥要这么设计呢),但P管却没有用ISO的,是为啥呢,是出于面积考虑么,感觉也不像?大家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p管不用esd的原因不是因为当esd从pad进,vdd走的时候,起作用的是diode因此才不需要吗?
iso是dnw吧?nmos需要dnw是因为它的dnw通常需要给一个高电位,如VDD,pmos没有iso是因为它的body和dnw的类型都为n,是软连接到一起故没有额外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管不用esd的原因不是因为当esd从pad进,vdd走的时候,起作用的是diode因此才不需要吗?
iso是dnw吧?nmos ...

第一个问题,你意思ESD从pad进来如果是走的diode就不需要ESD么,正esd时候走p管的diode,负esd时候走n管的diode,那既然这样都可以走diode模式,那是不是都不用ESD管
第二个问题:DNW是一个更深的N阱,把器件的衬底和外部的衬底隔离开,对于PMOS隔离管。ISO和B确实是连一起的。但这并不能解释 P管的ESD管子,没有像N管的ESD管子一样带有ISO结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你意思ESD从pad进来如果是走的diode就不需要ESD么,正esd时候走p管的diode,负esd时候走n管 ...

抱歉前面可能描述不太清楚:
首先pmos为什么没有iso,我想表达的是:在symbol上没有iso端口不代表layout上没有iso ring,如果你的pmos ESD结构上没有iso ring,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第一个问题,你意思ESD从pad进来如果是走的diode就不需要ESD么,正esd时候走p管的diode,负esd时候走n管的diode,那既然这样都可以走diode模式,那是不是都不用ESD管”
——这个可能要看系统级的ESD通路才能确定具体的ESD泄放路径。我们的做法一般不加pmos ESD,只用nmos ESD,然后在VDD与GND之间加ESD,这样就可以保证无论正负ESD事件发生时NMOS都起作用而不需要额外的PMOS ESD;

至于pmos为什么不用ESD我猜测原因有两个:
1、如果IO和VDD之间发生ESD事件时pmos只工作在diode模式,那么理论上它的电流泄放能力够强,故无需采用ESD结构,如果它既有可能工作在diode模式又有可能工作在breakdown模式,则理论上必须采用ESD结构。(NMOS 同理)
2、部分foundry并不提供pmos ESD器件,所以不排除你的analog designer用普通的pmos器件代替esd器件,所以直接与你的同事沟通一下具体需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前面可能描述不太清楚:
首先pmos为什么没有iso,我想表达的是:在symbol上没有iso端口不代表layout ...

谢谢你的回复

  实际设计中PMOS也是遵循ESD规则来画的,因此也可以当esd管来用,只是没有覆盖ESD这层mask,我了解到的ESD这张mask是阻挡生成LDD结构的,PMOS管是不需要LDD结构的,因此也能解释得通。
  foundry也是提供了Pmos的ESD器件,比如我截图上的esd_mp5_io_3t/5t,只是没提供想N管一样带ISO隔离的ESD管,深层次的原因暂不太了解,所以发帖想求助下。
  analog designer离职了,有些就不太好问了。。。

网友B:
问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pad进来的是负电流  ESD怎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简单的问题  如果pad进来的是负电流  ESD怎么走?

如果PAD是负,你可以理解为抽电流,电流方向是从芯片内部流向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