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adc中full scale能超过电源电压吗

楼主(2024-04-19):
假如电源电压vdd=1v,能做成参考电压为1.2v,输入满刻度为1.2v的adc吗

网友A:
可以的,可以先用电阻串分压。

网友B:
只能是相对的大于1V吧,比如可以量化-1V~1V的电压,相当于VPP=2V,参考电压是1V和0V,不知道这算不算你说的输入满刻度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可以先用电阻串分压。

我的意思是输入的幅度是不是只与参考电压有关,和电源电压无关,比如ADC的供电为1V,那么我的Reference能不能是1.2V,还是说最高就是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是相对的大于1V吧,比如可以量化-1V~1V的电压,相当于VPP=2V,参考电压是1V和0V,不知道这算不算你说的 ...

我的意思是参考电压能不能比供电电压大,ADC的供电为1V,如果我参考电压给1.2V,这样如果是差分输入,Vpp是不是就能到2.4V了,还是说参考电压和输入范围不能比电源电压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参考电压能不能比供电电压大,ADC的供电为1V,如果我参考电压给1.2V,这样如果是差分输入,Vpp ...

不可以,只能通过前端处理把幅度scale下来,超压ADC没法直接处理,同时超压也带来可靠性风险

网友:
可以的,输入和参考的采样开关处理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