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器件参数显示问题

楼主(2024-04-19):
查了很多的,都没有发现怎么控制参数显示的种类,还请有知道的大佬仔细说说步骤,在此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ults-->annotate-->

还是没有可以显示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可以显示参数的

design 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