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简单反馈环路的增益计算问题

楼主(2024-04-19):
在拉扎维第二版第七章噪声的课后习题7.6(c)中电路计算增益时,画出小信号模型但是始终找不到第二个等式解出增益(如下图1),求各位大佬解答

ps:图2是我用大信号求解的增益与输出电阻,为正确答案

楼主:
C:\Users\gushin\Desktop\IMG_20240419_141314

网友A:
增益就是-gmRF,RS电流被电流源定死了,ac=0。你大信号也不对,vo是没有电流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就是-gmRF,RS电流被电流源定死了,ac=0。你大信号也不对,vo是没有电流流出来的 ...

感谢大佬!确实是-gmRF。但是有io流出的图是我计算Rout用的,大信号分析增益的时候考虑io=0,所以大信号分析错在哪一步呢,麻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Because the drain current is fixed, I. The total current to RS is fixed, too. In the equation, Vx=I*Rs, which is a DC value. In AC analysis, Vx=0V, which is a common-mode voltage.

In AC analysis, the Rx can be remo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