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和ATE

楼主(2024-04-19):
大佬们,后仿和ATE  对pattern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后仿没问题,但是ATE 测试出来就是有问题。hard failed。

网友A:
哪一项的fail AC DC SCAN? MB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一项的fail AC DC SCAN? MBIST?

DC 的

网友B:
DC SCAN有问题就是制造有缺陷,没备份的话就没得修了

网友A:
良率呢 是所有的芯片都是一样的嘛?全部在DC Scan fail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SCAN有问题就是制造有缺陷,没备份的话就没得修了

这个不是的,你们会测reg  的 reset pi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良率呢 是所有的芯片都是一样的嘛?全部在DC Scan fail嘛?

这个 确实是 分布一些hard failed,,都在DC

网友A:
如果 有过的 一般来说 dft pattern 应该就是没啥问题 主要不知道你是啥工艺 看下 Scan逻辑占比芯片的面积 估下良率 如果不是特别低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建议ate这边如果有几片的数据 拉下数据看看有啥异常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有过的 一般来说 dft pattern 应该就是没啥问题 主要不知道你是啥工艺 看下 Scan逻辑占比芯片的面积  ...

问下,你们出的pattern 有测  reg reset pin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确实是 分布一些hard failed,,都在DC

还有 ate 应该可以取fail log 吧 可以看下 所有hardfail 是否都是同一个cyc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ate 应该可以取fail log 吧 可以看下 所有hardfail 是否都是同一个cycle

我找到 failed 点的 reg, 没啥特别的,不知道ATE 在这就fail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你们出的pattern 有测  reg reset pin 吗

会有的 你比过实际给ate的pattern 和仿真的比对过吗?如果有一小部分fail在这里 可能就是fail 前提是pattern 都能 match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的 你比过实际给ate的pattern 和仿真的比对过吗?如果有一小部分fail在这里 可能就是fail 前提是patt ...

是match 的,不match 的话,failed 会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match 的,不match 的话,failed 会很多

那我觉得就是 fail的 现在debug的原因是啥?就是太多吗 不多的话我觉得应该没啥事吧 你们reset咋弄 我理解大部分pattern reset是不动 尤其是shift的时候 reset是不会动的 单独生一个 stuck at的 reset toggle 是不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觉得就是 fail的 现在debug的原因是啥?就是太多吗 不多的话我觉得应该没啥事吧 你们reset咋弄 我理 ...

现在原因就是reset toggle 导致的 failed,但是 failed 又很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原因就是reset toggle 导致的 failed,但是 failed 又很固定

现在的情况是rst时这个reg没有复位?是DFT rst还是func rst?确实没有rst相关的pattern,挺新颖的,这个测试原理是什么?在DFT使能情况下,rst所有寄存器?

网友(2025-08-28):
请问一下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了ATE和仿真不匹配得问题了,,,定位cell也没啥特殊,驱动都来自寄存器,,,,但是就是又部分板子和仿真输出不一样,大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