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tchup问题

楼主(2024-04-19):
如图所示,为了避免latchup,大管子与其它管子间距要大于15um,如果小于15um就要加双环。如果这个大管子没有接PAD,那么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有引发latchup的风险?是因为大管子走大电流,会导致温度升高,从而影响周边器件。还是说在打电源到地的latchup时,大管子寄生三极管更容易打开?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内部电路的latchup只需要考虑器件到场地接触的距离要求,内部电路有接pad与IO的情况就要开了上图的情况了,15u以内都要加双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内部电路的latchup只需要考虑器件到场地接触的距离要求,内部电路有接pad与IO的情况就要开了上图 ...

接了IO的情况可以理解,但如果是LDO的POWER MOS,且输出没有接PAD。这种情况就不太理解了

网友A:
输入输出都需要考虑,如果都没有接那就不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都需要考虑,如果都没有接那就不要考虑,

这个工艺如果是管子接输入输出pad的话,是有另外的rule。而图片中只是针对大管子的,所以我也想不明白,如果没有接pad,那为什么会容易latchu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工艺如果是管子接输入输出pad的话,是有另外的rule。而图片中只是针对大管子的,所以我也想不明白, ...

难道这个管子会漏电吗,要不然应该不会有问题,感觉你们画的是BDC电源或者特殊的芯片,目前这些大厂的还没有发现有这个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个管子会漏电吗,要不然应该不会有问题,感觉你们画的是BDC电源或者特殊的芯片,目前这些大厂的还 ...

不是BCD,就是华虹90的cmos工艺

网友:
华宏90的我影响中没有,我以前做过

网友:
为什么接PAD(或者说接IO)可以理解?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艺如果是管子接输入输出pad的话,是有另外的rule。而图片中只是针对大管子的,所以我也想不明白, ...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华虹这个是想让你把大管子拆开中间多插衬底,减小阱电阻。

网友:
我的理解是管子大了自身会往衬底漏电,工作时有瞬态衬底电流,你画太大了,衬底弱,阱电阻大,就有可能latch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