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同沿采样问题

楼主(2024-04-19):
大佬们你们有木有碰到过同沿采样的问题:

@posedge clk     Q <= D;

在clk上升沿D由0变1了,在同样这个沿Q也由0变1,而我们预期Q应该是在下一个沿才跳变。
查资料发现这是由于仿真器对clk与D的delta cycle问题,并且我找到了VCS里相应的一个选项 -deraceclockdata,加上之后前仿就没问题了。

但是后仿就碰到问题了。在后仿纯网表的仿真中(不带sdf信息),前面Q<=D的跳变依然符合我们预期,但是后面的一些sram出错了,看起来sram入口处的WEN,CEN,CLK等信号的时序不被仿真器认可,他们看上去没问题,但是就是写不进sram里了,而且这个错在我加 -deraceclockdata之前是没有的。

总结一下问题,就是VCS仿真我加了-deraceclockdata使得 clock data同沿的地方消除了竞争关系,永远能采到理想值,但是导致了一些sram中的同沿输入不被认可。烦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
可能还是要从根因解决,不能使用工具的选项来临时处理,你这个D很大概率是用的RTL内部的时钟激励的吧?

网友:
只要clk的产生使用的是阻塞赋值,那么Q<=D就不会有问题,看来是你的clk产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