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的小数部分输入控制字

楼主(2024-04-19):
图中是一个sigma-delta调制器,小数部分的输入控制字一般是位数越多,精度越高,但是位数太多的话,后面流片加的PAD就太多了。请问有什么简便的办法可以在保证小数分频精度的前提下减少需要加的PAD数嘛

网友:
可以考虑通过SPI配置内部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