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oomadc的enob

楼主(2024-04-19):
大佬们好 小弟新手大三 目前对着论文做了一个放缩zoomadc cadence上跑输出波形是正确的 但是spectrum里面跑ENOB位数很低 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 烦请大佬帮忙看一下具体是哪里出问题 感谢

网友A:
大佬,你参照的是哪篇论文,能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参照的是哪篇论文,能参考一下吗?

我纯小白了 这个论文感觉其实比较基础 我刚开始做 复杂一些的就看不太懂

缩放式模数转换器(Zoom_ADC)的研究和设计_陈锦锋.pdf

网友:
功能感觉不太对,而且End Freq不应该是Nyquist Freq,而是截止到你实际的信号带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纯小白了 这个论文感觉其实比较基础 我刚开始做 复杂一些的就看不太懂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纯小白了 这个论文感觉其实比较基础 我刚开始做 复杂一些的就看不太懂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