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40nm的lvs添加了empty_subckt.sp,但还是弹出这个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4-04-20):
求助,40nm的lvs添加了empty_subckt.sp,但还是弹出这个错误,怎么办

网友:
可以尝试在 .cdsinit 文件中添加

网友:
这两个器件确定是pdk自带的不,看名字感觉不像

网友:
用错了吧

网友A:
看一下这个两个器件在empty_subckt.sp里面有没有定义,没有的话那可能用错empt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个两个器件在empty_subckt.sp里面有没有定义,没有的话那可能用错empty了 ...

但我只有这一个empty,怎么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只有这一个empty,怎么搞呢

直接照着其他器件的语句把这两个器件定义到empty里面去,没权限的话就自己随便建个文本文档写进去。

网友:
这个看看文件到底有没有,没有就自己加进去呗,把类似的PM管copy改一下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加不会冲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