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扫描仿真时能实现步长可调吗?

楼主(2024-04-20):
比如做dc仿真,vdd需要从1V变化到3V,1V~2V时,步长为0.1,2V~2.4V时,步长为0.01,2.4V~3V时,步长0.2,能实现这样的扫描仿真吗?

网友:
如果给定单一变量,必不可能,直流就那几中变化选项(一次函数,指数函数等),但是如果你需要你说的那种变化就只能瞬态仿真实现。

网友:
界面上不好设置,写网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