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产生这种信号的脉冲信号

楼主(2024-04-20):
请问我想产生这样一个电压信号在

cadence中可以通过VPLUSE 或者vpwl得到吗

网友:
用这个信号的2倍频,通过做一个这样的频率的完整时钟,再用2倍频做一个计数器每4个周期出一个pulse的时钟。然后这俩时钟做一下组合逻辑。注意在组合逻辑边缘deglitch。

网友:
哦,我再想想,用原时钟频率也行。
不用2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