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求助

楼主(2024-04-20):
最近看到一个esd的layout在NMOS管子和衬底接触之间加了一圈NWELL,截面图如图所示,这样会有助于寄生三极管开启吗?有没有做过类似结构的大佬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增加一个大电流的保护,我瞎猜的哈,如果你横截面没问题的,我个人总感觉这个nwell放这不太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增加一个大电流的保护,我瞎猜的哈,如果你横截面没问题的,我个人总感觉这个nwell放这不太对 ...

这个NWELL是浮空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猜测是增加基极电阻的,但是不敢确定

楼主:
没有埋层,单纯一个Nwell在浮空在NMOS周围,我们推测是利用Nwell降低Psub的厚度来增加了寄生npn的基极电阻,这样在漏区击穿时可以抬高基区电压使得寄生npn开启。

网友:
可能是用作镇流电阻,可以改善ESD器件各个finger的电流均匀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为了降低vt1,增加衬底电流,从而让寄生三极管更容易导通,感觉最后会接到vss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埋层,单纯一个Nwell在浮空在NMOS周围,我们推测是利用Nwell降低Psub的厚度来增加了寄生npn的基极电阻 ...

没做过这种结构,但确实像你说的,加了NWELL能增加npn的基极电阻,从而快速开启npn,对ESD来说肯定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