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蒙特卡洛仿真电流失配mismatch

楼主(2024-04-20):
有人知道仿电荷泵的电流失配蒙特卡洛仿真为什么是一条直线吗

网友A:
那是因为你仿真的数量太少,而且数值很接近,数量级差别太大,它显示不出来

网友B:
用的什么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表达式

UP管的源极电流减去DOWN管的源极电流再取绝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仿真的数量太少,而且数值很接近,数量级差别太大,它显示不出来 ...

仿过数量1000的 也是只有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