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的vcs安装有误——/bin/sh: 0: Illegal option -h

楼主(2024-04-20):
求助!

安装vcs的时候,在终端里面输入vcs和vcs -full64都会出现报错

/bin/sh: 0: Illegal option -h
但是运行dve/dve -full64都可以出现gui界面。
查看地址,这两个的地址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配置了“VCS”的alias

网友:
https://blog.51cto.com/u_15346322/3697166 有解决方法
该原因产生是由于在ubuntu下sh默认链接到dash可将其更改解决。

  1. rm -f /bin/sh
  2. ln -s /bin/bash /bin/sh

  3.

就可以用vc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