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以在Redhat 9上运行的IC618版本.

楼主(2024-04-20):
最近我尝试在Redhat 9.3上面装IC 618,用的是IC618 Base + ISR16 Hotfix,装完后配置好环境变量,启动时就是提示我:

WARNING: not possible to detect OS, missing lsb_release command!

IC618_lsb_release_nof_found

IC618_lsb_release_nof_found

重装了好几遍都是这个鸟样,让人非常恼火。
奇怪的是IC617 (Base 617_700, Hotfix 617_702)可以安装并且成功在Redhat 9.3上运行。

是不是小弟装的IC版本太低了,不适配Redhat 9.3啊?大佬们能否指点下,在RH 9.3上哪个版本的IC 618可以安装和运行?

非常感谢大家!

---------------------------------------------------------------------------------------------------------------------------------------------------------------------------------------------
这是我用到的env:

###########################Cadence###############################
#Set Cadence Directory
export Cadence_Dir=/opt/cadence
export CDS_LIC_FILE=$Cadence_Dir/license/license.dat #这里是license的路径
###########################Vrituoso###############################
export Virtuoso_HOME=$Cadence_Dir/IC618
export OA_HOME=$Virtuoso_HOME/oa_v22.60.050
export OA_PLUGIN_PATH=$Virtuoso_HOME/oa_v22.60.050/data/plugins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Digitalw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share/binPATH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tools/binPATH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tools/iccraft/b:in:$PATH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tools/plot/bin:$PATH
export CDS_LOAD_ENV=CSF

楼主:
有哪位大佬可以分享下ic618 isr30的安装包吗,论坛里的都失效了

楼主: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IC618 64b-500.34 在Redhat 9.3上完美运行。

大家可以放心升级Redhat 9了!!

也非常感谢@RenYu123兄弟的及时回复,这个论坛非常神奇,非常友好!!!

IC618_64b.500.34

IC618_64b.500.34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4NrfLXT0gefKdQ7o8ED0Q?pwd=mt6d
提取码:mt6d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3的分享

楼主:
这个lsb_release在Redhat 9已经被弃用了,我想可能这个不是最终原因。可能还是我装的版本太低了

楼主:
帮帮小弟吧,最近公司买的Server都不支持RH 7了。。。 RH 8上面有太多问题,所以我只能用RH 9。大家抛砖引玉在这聊聊啊!

网友:
目前看来IC618新版本也依赖lsb_release,RH9上的lsb_release要自己编译安装,官方已经舍弃。

网友B:
直接写一个 lsb_release 的脚本,直接返回相关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写一个 lsb_release 的脚本,直接返回相关字符?

试过用alias去声明其他命令替代lsb_release,但是无效。同样的在ic617里也会有这个错,但不影响617启动。

网友A:
不行就去装231呗,反正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去装231呗,反正都能用

非常感谢!我下载后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IC618 64b-500.34 在Redhat 9.3上完美运行。

大家可以放心升级Redhat 9了!!

  IC618.340/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crypto.so.1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会有这个提示吗? 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4NrfLXT0gefKdQ7o8ED0Q?pwd=mt6d
提取码:mt6d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 ...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D:
RHEL 9.2 可以安装:
dnf install redhat-lsb

网友E:
calibre安装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libre安装哪个版本?

2015或者2020,理论上2022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RHEL 9.2 可以安装:
dnf install redhat-lsb

红帽9开始我记得就没有lsb_release,这玩意没啥太大用处,好像也不影响ic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618.340/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crypto.so.10:  ...

yum install openssl openssl-devel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15或者2020,理论上2022也可以。

我装的时候说不支持该系统(RHEL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装的时候说不支持该系统(RHEL9)

要改参数,参考这篇: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9144314?utm_id=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IC618 64b-500.34 在Redhat 9.3上完美运行。

大家可以放心升级Redhat 9了!!

请教下,license 服务怎么启动的?或者怎么和谐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IC618 64b-500.34 在Redhat 9.3上完美运行。

大家可以放心升级Redhat 9了!!

请问下redhat-lsb问题咋解决的?谢谢!

网友G:
7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7是比较稳定的

是的啊,7.9是兼容性最好的,可新服务器已经不支持8以下的Redhat操作系统版本,所以升级到RHEL 9是未来的大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redhat-lsb问题咋解决的?谢谢!

不用管,不影响使用,只是会提示你找不到lsb_release命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license 服务怎么启动的?或者怎么和谐的?谢谢!

1patch和谐过后,用以前的ic lic生成工具

网友F:
引用 楼主:
1patch和谐过后,用以前的ic lic生成工具

我明白了。你没有启动lic server。直接指向了lic文件。lmgrd没有redhat-lsb是不能启动的。谢谢

网友H:
什么服务器不让装redhat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明白了。你没有启动lic server。直接指向了lic文件。lmgrd没有redhat-lsb是不能启动的。谢谢 ...

是的,测试环境直接指向Lic文件即可,无需考虑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服务器不让装redhat7了?

好多啊,你可以致电HP,他们会明确告诉你新的工作站只支持RHEL 8以上的版本。
服务器的话,主要是新Intel CPU启用的多线程机制,已经不支持RH7了,当然啦,你硬上也不是不行,只是CPU性能发挥不出来,10块钱用成2块钱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啊,你可以致电HP,他们会明确告诉你新的工作站只支持RHEL 8以上的版本。
服务器的话,主要是新Intel ...

2022年买的XEON 银牌 4309Y ,dell的服务器我装的redhat7.8没有问题亚。

网友(2025-09-22):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 IC618 64b-500.34 和 Redhat 9.3 相关的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