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ee工艺库MIM_ckt电容lvs问题

楼主(2024-04-20):
      在将原理图的mim电容的导入到layout中时,进行lvs的时候,版图中的mim电容总是多一个ckt的后缀导致lvs报错,电容对应不上。我索性将原理图的的mim电容换成mim—ckt电容,再进行lvs的时候还是报错,出现了一个lr wr对应不上的问题,这两个我不知道什么参数,该怎么设置

楼主:
我查找rule文件,找到mim相关的:
//*Define layer for MIM RF to get WR/LR
#IFDEF TOPMETAL 6
mim wr=size metal6 by 0.41

还有#IFDEF MIM PROPERTY C
DEVICE C(MIME2R) mimcap MIM mimcap [0.971 0]
#ENDIF
#IFDEF MIM PROPERTY WL
DEVICE mime2r ckt mimcap MIM(n2) mimcap(nl) <mim wr>
[PROPERTY LR,WR
P= PERIM(mimcap)
A = AREA(mimcap)
//  LR = (P+SQRT(P*P-16*A))/4
//  WR = (P-SQRT(P*P-16*A))/4
WR = PERIM CO(mimcap,mim wr)
LR=A/WR
#ENDIF

#IFDEF MIM PROPERTY C
TRACE PROPERTY C(MIME2R)    C  C  5
#ENDIF

#IFDEF MIM PROPERTY WL
TRACE PROPERTY mime2r ckt   LR LR 5
TRACE PROPERTY mime2r ckt   WR WR 5
#ENDIF
但是我看不懂

网友(2024-11-04):
求求了,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一样的问题有人会吗

网友A(2025-05-19):
解决了吗,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RF器件对版图画法有限制,有时在上边压根线也会导致认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