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DR的抖动传递函数如何仿真或测试?

楼主(2024-04-20):
请问CDR中的抖动传递函数如何仿真和测试?如下图论文所示。

网友:
可否输入数据加入不同频率不同大小jitter,然后测输入数据的相噪图,以及输出时钟相噪图,两个相减就得到对应频率增益

网友:
EE720里面介绍了Jitter transfer如何测试。但是一般CDR就测jitter tolerance吧。jitter transfer也可以通过jitter tolerance反推,虽然不准。如果你非常想知道中频的peaking,那还是老实测试吧。

网友A:
里面有一页是jitter transfer measurement set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一页是jitter transfer measurement setup

请问你知道如何仿真抖动传递函数吗?比如在cadence或者Matlab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知道如何仿真抖动传递函数吗?比如在cadence或者Matlab里?

看了下,Jitter transfer和jitter tolerance的bench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jitter transfer function就是输入加sj,测量输出jitter。然后sweep频率和输入JitterUI。这个论文里写的挺详细

MISCJ_Volume 44_Issue 2_Pages 37-4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Jitter transfer和jitter tolerance的bench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jitter transfer function就是输 ...

谢谢您的回答~
我看您的资料文件里是用理想的相位域模型仿真得到的抖动传递函数,请问能否在电路级直接仿真抖动传递函数?

我的疑问是在实际电路仿真中,VCO的本身也会输出RMS抖动。即当输入数据的正弦抖动幅值为0时,重定时时钟的抖动也不为0。请问如何从VCO输出的时钟中只提取出数据的正弦抖动引起的时钟正弦抖动,而去除掉RMS抖动等的影响?或者说如何去仿真得到时钟的正弦抖动幅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我看您的资料文件里是用理想的相位域模型仿真得到的抖动传递函数,请问能否在电路级直接仿 ...

电路级可以仿的,就是比较慢。其实相位域仿真基本足够modeling你想要的传递函数了,就是KVCO要准一些。至于你说的VCO所带的rms噪声,其实tran仿真是无法仿真出来的,可能我理解你想说的是BBPD CDR自己自带的那个DJ?就是CDR稳定后在稳态附近自己振荡所产生的jitter。实际上如果你灌了SJ,他是不会看到这个影响的,因为CDR系统会优先track输入的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级可以仿的,就是比较慢。其实相位域仿真基本足够modeling你想要的传递函数了,就是KVCO要准一些。至 ...

感谢您的解答,等我有空时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可以加一下模拟IC互助群:118637509,验证消息是:gm/2πCc

网友(2024-07-15):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等我有空时仿真一下看看~

你好,请问一下simulink中如何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