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synopsys的vcs安装有误——/bin/sh: 0: Illegal option -h

楼主(2024-04-20):
求助!

安装vcs的时候,在终端里面输入vcs和vcs -full64都会出现报错

/bin/sh: 0: Illegal option -h
但是运行dve/dve -full64都可以出现gui界面。
查看地址,这两个的地址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2024-10-08):
.bashrc环境没问题的话,就不太清楚了,正常vcs后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