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ERC nxwell float is not connected to POWER

楼主(2024-04-20):
nxwell float is not connected to POWER

psub is not connected to GROUND

网友A:
1:nxwell 没接到电源是hot well吗?还是nwell电阻?还是bipolar?
2:psub 没接到地,是隔离出来的      别的电位   的psu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xwell 没接到电源是hot well吗?还是nwell电阻?还是bipolar?
2:psub 没接到地,是隔离出来的      别 ...

照理说着算接上了吧,ICC自动生成的,不会没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