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做过测量DC量的Zoom ADC没?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4-04-20):
有做过测量DC量的Zoom ADC没?请教个问题。
就是SAR ADC的6bit输出和SDM的1bit数据经过cic滤波后的10bit数据,需要怎么叠加在一起?目前是SAR的6bit数据做高6bit,后面低10bit数据用的cic后的10bit数据,这样直接叠加,在输入是不同DC值下,输出的结果并不线性,是不是cic后面的10bit数据需要加权也就是需要乘以个系数才能相加呢?单独仿真SDM的性能是可以达到72dB以上的动态范围的。

楼主:
A 6.3 μW 20 bit Incremental Zoom-ADC_ISSCC.pdf (255.9 KB , 下载次数: 21 )
参考这篇论文来设计的。

网友(2024-08-20):
sar & sdm adc 的 bit stream 一起進digital fi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