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ML高速锁存器(接上个求助帖)

楼主(2024-04-20):
随后进行了tran仿真,结果图1
高电平时会出现下凹,推测是因为当CLK降为低电平时,M5还为完全关断,导致采样到下降沿,于是调整数据delay继续仿真,结果如图2
还是会出现下凹,说明不是推测的原因,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波形中高电平下凹的真正原因,可以如何改善呢?

图1

图1

网友(2024-05-30):
原因大概是因为cross couple tail的电压跳动和input的coupling。 可以考虑steering current 和 nulling cap。

网友:
学习一下看大佬怎么说

网友:
应该是因为M5关断但M6还未导通时,VOP VON中原本被拉低那个没了下拉路径,然后就被电源充电,但是当M6导通后因锁存反馈又会恢复

网友(2025-07-01):
你好 请问管子是全部工作在饱和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