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接OD解决天线效应Antenna Effect

楼主(2024-04-21):
小弟最近在使用180bcd工艺,涉及到天线效应的问题。主要还是面积不够没办法跳线解决。

已知我的天线效应的来源主要是MIM+MOM+MOS电容层叠,MIM的bottom是不能接到MOS的gate/OD,但是由于需要电容cell拼接成大的bootstrap电容block,且我的面积不够,我只能在电容的两边使用跳线解决,在另外两边就没有办法跳线了,这样过了单个电容的天线问题。
但是我的这些电容是用来做bootstrap的,需要很多个并联并且外部有高压隔离环。
目前的问题是,我的shp_iso需要接入cap的bottom,nbl接plus,但是当我链接shp_iso和bottom的时候依然会有天线效应报错。即使我使用的是不带od2的隔离环,shp_iso的od2与moscap的od2不相连。
1. 我知道一般情况下,顶层金属没有天线效应因为,顶层一般连接od,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于mimcap的底层金属也连线了od层,是否意味着,天线效应的也几乎不会影响我的moscap的gate。
2. isoring的od2和moscap的od2不相连,是否也意味着,其实从物理上没有影响,只是drc因为bottom看到直接链接了od2就报错,没有分析物理结构。
3. 顺便还有一个问题,我的rppoly的电阻,手册上说,delta V=5V,但是Vb的耐压可以到70V。我这个电阻需要恒定耐压35V,我在使用较小阻值的时候仿真给我提示超压,但是当我把电阻变得很大~100k的时候,超压警告就消失了。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我的电阻足够大,并且把它放在hv iso ring里面,这个电阻就可以耐高压。电阻是否损坏应该是跟其流过电流相关吧,如果阻值足够大,那应该这个poly res也可以耐35V?

天线效应报错

天线效应报错

单个电容模块通过跳线解决了天线效应

单个电容模块通过跳线解决了天线效应

bootstrap电容组和不带od2的hv iso ring

bootstrap电容组和不带od2的hv iso ring

关于rppoly电阻问题

关于rppoly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