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仿真验证:Cadence Virtuoso 寄生参数提取与后仿真

楼主(2024-04-21):
这里PEX所报的错误如何解决呢?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过程操作步骤呢?
求大佬帮忙!

网友A:
1:pex  rule的options和lvs  rule的options一样吗?  2:版图上有pin label吗? 3:layermap对吗? 4:版图上多了或者少了layer?
5:用对了pex rule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ex  rule的options和lvs  rule的options一样吗?  2:版图上有pin label吗? 3:layermap对吗? 4:版图 ...

版图DRC和LVS都过了的,只是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后仿真这里不太会。可能有些地方没设置好,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
那就对比下lvs rule里options和pex rule里option设置 ,是否一样